兄弟们,被一道题给难住了

楼主(2023-02-23):
兄弟们,今天碰见一道题,参数见图,求选用多大缸径的气缸能够件将硅胶管子给压住,胶水给切断。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什么参数都没有。。。。。。。。。。。

网友:
大概这么大的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杠径大于这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到任何参数

网友:
比楼上的缸径要大一号才行

网友:
选能够件将硅胶管子给压住,胶水给切断的缸径

网友:
夹管阀了解一下,电磁铁的。

楼主:
不知道为啥图纸没传上去,把图纸补上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不要复制,否则别人是看不到的。

网友:
图挂了,你发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图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电磁阀昵,简单,便宜,又可靠。

网友:
关键是多大的力能压平?没有实验数据选不出来

网友:
完全看不懂,怎么压住,怎么截断。。加载是什么,怎么产生变形。你要计算什么。
硅胶管子两边是不是约束住,还是可以自由滑动,能能介绍多大的泄漏,胶水的粘度是多少(水的粘度小,泄漏和密封要难很多)。。

你这个问题要做好估计很麻烦的。还是自己用试验测试吧。

网友:
感觉还缺少一个参数啊,流体的压力不要考虑吗?

网友:
你这还缺少条件,硅胶管的密度或者说硅胶管的硬度,这种建议你自己做和模型模拟,非得用气缸的话就选大的气缸,可以改设计的话建议改成前面说的夹管阀最轻松

楼主:
夹管阀可以,我再配一个比例阀,这样能够控制流量。

网友:
1、首先,你这个是16的管内径,压平后不考虑变形,内管宽度就是16*3.14/2=25.12mm,
2、而你压刀只有26mm宽度,而能被压平的管子变形量应该能张平1mm以上吧,这个怎么都堵不住呀,
3、关于压力,这里没有提供流体压力,管材参数,缺失了很多数据,我怀疑这个题目是脑筋急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