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这种料用哪种方式来传送好

楼主(2023-02-23):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种料用哪种方式来传送好,物料从图示左到右传送,动作一次送一个。 屏幕截图 2023-02-23

网友:
这应该是振动盘最经济效益吧

网友:
伺服加齿盘比较合适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橡胶压轮~~~~~~···.

网友:
做个槽型的轮子,一下一个,叫槽轮?

网友A:
这个不光要考虑输送
还得考虑上料
找振动盘供应商有整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光要考虑输送
还得考虑上料
找振动盘供应商有整套方案

物料是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