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刚性调节问题

楼主(2023-02-24):
如何理解伺服的三环控,即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扭矩模式下,刚性可以调整吗?速度模式,只能调整速度环来调整刚性吗?位置模式,只能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来调整刚性?

网友:
你所说的刚性应该是电机整体运行的一个刚性,而每个环的刚性是实现每个环刚性的设置,两个概念,相互贯通的那种,详细的可以加我微信17317679548我们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