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簧压力均布受压

楼主(2023-02-24):
一共8组点位,每组点位承受1.2KN,下压,每组点位有碟簧做缓冲,伺服压机会产生9.6KN的力,我想知道每组碟簧需要承受9.6KN,还是只需要单点1.2KN就够了,这个差距挺大的,选小选大会出问题,谢谢大家,本人关注社区有好多年了

网友A:
我觉得八点点位是均匀受力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得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八点点位是均匀受力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得试一下了。

均匀受力的,下面有14个位移传感器均布检测受压后的偏移量

网友A:
均匀的话就1.2k加个安全系数上去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匀的话就1.2k加个安全系数上去就行了吧

相当于8组碟簧并联用,平板压下去8个点,受力需要叠加960KN还是单个120KN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就是1.2k

网友B:
按1.2,乘个安全系数,放大到2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当于8组碟簧并联用,平板压下去8个点,受力需要叠加960KN还是单个120KN的问题

是的,我查了下,就是弹簧串并联的结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2,乘个安全系数,放大到2应该差不多了。

OK,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匀受力的,下面有14个位移传感器均布检测受压后的偏移量

真正的均匀受力要看你能接受多大的误差的。
1)你的最大变形是多少。
2)你的变形误差大约多少?

如果弹簧比较软,变形量大,那么大变形的时候弹簧力变形是差不多的,误差估计就比较小。例如每个弹簧变形100mm,每个里1.2kn,那么就是很准的。

如果弹簧很硬,变形只有100um,那么大概率你的受力会非常不均匀,甚至有的不受力。。

网友:
是压PCBA板模拟产品使用受载,然后用探针测试电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