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运行时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4):
   凸轮分割器,是一种凸轮式机械结构,正常运行时是非常平顺稳定的,刚好遇到有人咨询凸轮分割器安装的转盘抖动,现就转盘抖动的情况来分析和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供参考:

   1:分割器型号选的过小,转动惯量已经超过了所选分割器承受的转动力矩,遇到这个情况如果更换凸轮分割器,那这
个设备,基本上机构要重新改一遍,所以一般是建议把电机在原有速度上,调低,调慢或者更换减速比大一点的减速箱.

    2:凸轮分割器驱动角选错,比如一些控制凸轮分割器电机启停的设备(也就是在使用中,通过控制电机通电和断电来控
制凸轮分割器启停),选型时凸轮分割器驱动角当时选择了90度或者120度,以上2个角度一般是用于带动分割器旋转的电机连
续运行,也就是电机不断电,靠凸轮分割器本身动停的节拍来工作的设备。由于凸轮分割器驱动角越大运行越平顺,所以对于控制带动凸轮分割器电机频繁启停的设备,大多都是选择270度驱动角,这个角度也是目前大多数设备选择分割器使用的驱动角度.如果启停的设备选择了90度驱动角,由于90度驱动角凸轮度曲线比较陡,如果运转速度又快,到位后瞬间停止,其分割器内部由于惯性冲击力比较大,所馈到转盘上就会出现抖动,或者有冲击的声音。遇到这个情况如果降低凸轮分割器驱动电机的速度,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只能是更换凸轮分割器.

    3:带动凸轮分割器的电机功率或者减速比太小,小马拉大车,力矩不够,或者是速度太快,比如本身1秒转到位,调到了0.5秒到位,转动惯量太大,超出了分割器本身所承受的转矩.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比较多,需要加大电机功率或者加大减速箱速比.

  4:凸轮或者分度滚子损坏,这种情况基本是设备转盘卡料或者转盘运行时撞击才出现,比较明显的是某一个工位出现抖动,停止时定位不准,有间隙,在停止位用手去推动转盘时,转盘可以晃动,运行时转盘抖动,或者有卡顿现象。这个情况需返厂维修或者更换凸轮分割器.

  5:对于一些转盘上有冲压铆,冲击力比较大设备,很多工程师都在转盘下加了一个滚动的轴承做辅助支撑,如转盘加工平面度不好,或者滚轴支撑和转盘接触的太紧,摩擦力太大时,转盘也会抖动.

  6:转盘下有异物没有及时清理,卡顿转盘,特别是一些有AB盘,一个运动转盘,一个静止转盘的设备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初期设计选型配套时,尽量提供一些基本设计参数给供应商让他们来选型和配套电机,比如像我这种10来年只会做凸轮分割器,一些高大上的自动化又做不来的苦逼,给大家选个型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推销普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