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面和圆成型的钣金件放样问题 求教!谢谢大神

楼主(2023-02-24):
如下图:

小圆直径  159   高度 300    扇面半径 600,夹角90度,起步角度45度。
试了几个办法都没成功
请大神出手相帮,万分感谢!!!

网友:
本来尖角就是焊缝,,切缝各自展开。非要展开,在尖角处倒圆角即可。

网友:
用钣金放样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用钣金画的,展开自然是钣金。但看你这个图没钣金折弯的过渡圆角,自然不能展开了。

楼主:
谢谢 楼上几层,我就不一一感谢了,我之前试过钣金放样,但没能成功,但有shentu元帅能成功,我再尝试下,不然,只能拼接了。再次感谢!

楼主:
shentu  元帅,可以麻烦你把放样的钣金件共享下么,我重新尝试了好几次还是无法成功,谢谢

楼主:
或者   元帅,可以帮忙分享下    你展开后的CAD,谢谢

楼主:
放样时   提示我    扇面曲线不是唯一轮廓,我尝试完全定义和非完全定义,都未能成功

楼主:
回来和各位大神汇报工作,   我和另一个同事电脑上无法成型,都是20 版的,   第三位同事电脑上成型成功版本都是20,制作方法相同,谢谢大家,可能是软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