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放盖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24):
去年搞了个放盖机,因为要兼容大小很多品种的盖子,所以档杆只好按最小盖来定,现在使用发现盖子落下去不平的问题。图中红色的托板移开盖落下,同时有两个杆托住上面一层的盖。本来四根挡杆应该是均布在盖的周边的,现在只能保证最小盖时是这样。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四根档杆均布在盖的周边且能通过一个手轮自动定心,先谢谢回复

楼主:
桃红色的杆就是可调的上层盖托杆

网友:
不同步会造成自由落体时就会翻转,而且也会存在释放的同时,上部的盖会粘接到下面的盖,这个只有放不同增加拍平机构了

网友(点评):
图中桃红色的杆就是分盖托盖用的,如果只有一个品种的盖4根挡杆是均布在盖的四周的,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你是在认真问问题么?拿个四爪改下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入门3年,口出狂言;再过3年,哑口无言。你能想到的有几个没想过?现在就是要一个中空的四爪自定心机构

网友(点评):
中空的四爪少么?你入门才3年?好像额在这社区都不止见你3年吧。机床的四爪是实心的?不敢抄还是库里有了。有了明说,口出狂言可不好。既然额想到的你都想到了,不如你跟额说说你想到了啥,额没想到,额学习学习

网友:
用两组你图片中的调宽机构, 端面用锥形齿轮联动. 成本较高, 等其他高手方案.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平面凸轮导向,凸轮槽是螺旋线,外圈固定一个导轨,类似轴承,或者其他有导向作用的零件。参考网上的虹膜机构。
可以吗?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加一个零件,4根挡杆单独安装在一个安装块上,安装块再连接到底座上,不知可行不?

网友:
这个盖子与盖子之间没有相互嵌入的吧,那为什么把机构设计的这么复杂。分料用平推的不好吗!

网友(点评):
相互嵌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