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传统建筑方式,这楼竟从上往下盖

楼主(2023-02-24):
话说不管是盖多么高的大楼,一般的施工方法都是从地基开始,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建造。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而这栋大楼却反其道行之,竟然是从楼顶开始,接着一层层从上往下造。

它就是位于底特律的一栋住宅楼,叫做Exchange。

楼高大约63米,总面积则有约15000平方米,共有165套公寓。

因为其所在的地块特殊,旁边有高架限制,不能使用普通的塔吊来建造,所以Liftbuild公司就采用了其独有的垂直建筑方式。

具体做法就是,首先建造两个混凝土中央脊柱,并在其内部安装好了楼梯和电梯,高度则与设计的大楼高度相当。

然后,在地面预制建造好楼顶,接着利用大约八个强大的钢绞线千斤顶将其提升到脊柱的顶部。

提升的速度为6米每小时,也就是说顶层大约花了10 个小时安装到位。

以此类推,下面每一层楼都是预制好后,再坐“电梯“上去与其上层连接起来就完事。

设计配有专用的螺栓,可以将每一层楼板牢牢锁定到脊柱上。

值得一提的是,外立面也不用搭建传统的脚手架,因为只要各个楼层连接起来后,外立面同时也就建好了。

除此之外,该有的上下水管道等设施也都集成在各层预制楼板中。

同时,整栋大楼除了两根脊柱外,没有任何内墙或梁柱。

这样一来,每套住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的规划设计。

目前,这栋楼的最下面一层刚刚完成建造安装。据介绍,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建造成本可降低 10-20%,速度提高 50%。而且,使用的工人数量也会大大减少。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我就是看它有点儿不结实,如果抗震没问题的话,那这样盖楼也是不错的选择。

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

网友:
受力更集中了,对脊柱的要求挺高的,其实国内现在盖楼也是采用了大量的预制墙,除了承重柱子和梁是现场浇灌出来的,其它的拼装速度也挺快的。

网友:
感觉这样的房子不结实

网友(2023-06-12):
承载全靠专用的螺栓??相当于这层除了中间2个装电梯的脊柱,没有其他承重梁,国内那个砸了承重墙的事件楼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