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360钢材焊接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3-02-24):
各位老师,这是单位的刮板机底板上立着一块隔板,目的是防止左右链条剐蹭,开始底板与隔板是焊接在一起,断续焊。但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由于物料的冲击和链条不居中因素导致碰撞等,致使隔板脱落,造成非常严重的机械故障(图中简单,实际隔板脱落后,会和链条缠在一起,因是在工艺运行中。保护装置也不能及时停机)。公司目前使用锰钢焊条J506或J507.或使用相对应的焊丝进行二保焊接。都是隔一段距离断续焊。各位老师,为保证焊接质量,是否有其他焊条或焊丝,焊接工艺怎样呢,这个地方打坡口基本没戏。时间也不允许。谢谢了。

网友:
试试A102或A107焊条,我们用NM500材料作为抛丸室内部分护板,用的是不锈钢焊条,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