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一种塑料材料,注塑成型后的产品与机加成型后的产品,性能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3-02-24):
RT,
同一种塑料材料,注塑成型后的产品与机加成型后的产品,性能有什么差别?强度、硬度、耐磨性、耐温等?
比喻POM材料:
1)注塑成型为一个带梯形内螺纹牙的螺母;
2)挤压成一个棒材,然后加工成为一个带梯形内螺纹牙的螺母;
都跟丝杠配合传动。
请问哪个螺母的牙耐磨一些?
有塑料材料研究的吗?

网友A:
加工的表面硬度差一点,但胜在挤压棒材材质比注塑更致密,前期磨损会比注塑的快一些,后期一定能抗过注塑件。
注塑表面层比较致密,而且有冷缩加成,表面硬度会高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经验,请问有没有数据或资料可以作为科学参考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表面硬度差一点,但胜在挤压棒材材质比注塑更致密,前期磨损会比注塑的快一些,后期一定能抗过注塑件 ...

有些材料是模压烧结的,也很挤压一样比注塑更致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