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化装置

楼主(2023-02-24):
请问各位能否指导下本人细化这个装置,用的是solidwork,我在机械这方面比较空白,不清楚该怎么做,可以的话可以详谈,日后必定相报,谢谢!

楼主:
请问有无前辈指导指导,我想给这个装置的壳体减减重,还有什么需要倒角圆角之类的优化的地方也想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无前辈指导指导,我想给这个装置的壳体减减重,还有什么需要倒角圆角之类的优化的地方也想搞明白

只要强度够,减重:不需要连接的地方都可以挖空;圆角倒角:圆角就考虑加工工艺,需要铣刀铣的,用多大刀倒多大圆角,倒角就是哪里会划拉手倒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