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圆弧处翻死边如何做

楼主(2023-02-24):
钣金圆弧处翻死边如何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017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7试过了,没问题。

车间怎么加工呢

网友(点评):
问车间呗,,,,,

网友:
现场加工是问题啊,这个工艺搞折弯不得被骂死啊

网友(2024-04-05):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2024-05-10):
就算你画图画出来了车间怎么折?

网友:
你能画出来,个人觉得这个会挨骂。。如果是我知道的少,我也学一下

网友:
直接切割圆弧焊接在一起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模具压出来,折边是没办法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7试过了,没问题。

关键是加工出来啊

网友(2024-10-19):
只能当画图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