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套碎裂

楼主(2023-02-25):
圆锥滚子轴承32322,孔径110,安装过盈0-0.01mm,轴承内套上面垫隔套,铜棒敲击,轴承内套碎裂,高人帮助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
安装技术不到位,轴承质量也不强。

网友:
安装方法不正确

网友:
我们煮着装轴承

网友:
是热套的还是冷套的

楼主:
这个必须热装吗

楼主:
隔套大小与轴承内套一致,平面接触,过盈量很小,这个不用热装吧。轴承质量有没有问题,比如热处理。

网友(点评):
需要热装的

网友(点评):
只有间隙配合才可以敲打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套大小与轴承内套一致,平面接触,过盈量很小,这个不用热装吧。轴承质量有没有问题,比如热处理。

无论如何,只要是过盈配合就不能“硬装”,
甚至过渡配合也不行。

所谓0碰0,从尺寸上看安装好像没问题,
但是,还需要考虑形位误差的存在。
综合考虑“最大实体原则”,轴承破裂是“大概率事件”。

过渡配合、过盈配合理论上推荐热装或者冷装

网友:
看下你这轴也太粗糙了吧,过盈摩擦力很大的,接触面受力不均,内圈很薄,一用力很容易碎的,你要硬装可以吧轴磨磨,再涂点润滑油可以试试,不然就热装或者冷装吧,110也不小了,0.01应该要不了多大的温差。

网友:
又不是锥套,怎么涨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