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UG的BUG:再稍微复杂的草图中判断完全约束错误

楼主(2023-02-25):
如题。
软件显示草图已完全约束,但是,线段可拖动。

网友A:
角度啊
你就只有竖直的2条线是平行的,和其他线成什么关系没有约束。
过渡约束可能是你尺寸标得太多了,有些在确定位置关系后长度是自然形成的一个确定值,不需要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啊
你就只有竖直的2条线是平行的,和其他线成什么关系没有约束。
过渡约束可能是你尺寸标得太多了 ...

可能你没看懂原文意思。
看最下面一行,UG的提示:已完全约束

我知道我的图还没画完,没标注完整,但UG已经认为约束完全了。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难遇到,当初设计人员估计没考虑到会这样全部用距离来约束几何图形

网友:
SolidWorks2016的3D草图也有这个情况,同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