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420NE钢材焊接工艺评定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大神,Q420NE焊接工艺评定可以按照NB/T47014执行吗?可以的话Q420的组别和类别怎么区分呢?

网友A:
Q420不属于GB150-2011压力容器受压元件用钢材允许使用的
NB/T47014-2011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楼主(2023-03-28):
引用 网友A:
Q420不属于GB150-2011压力容器受压元件用钢材允许使用的
NB/T47014-2011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47014附录有关于新材料使用的规定,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有些具体过程还不是太清楚。

网友(2023-06-28):
参照GB50661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