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应力

楼主(2023-02-25):
各位大侠,金属我们都知道有震动去应力的方法,但是关于塑料,是否震动也可以去除应力?

网友:
塑料应力 一般都是受热 晒 老化引起的变形

网友:
用报废机油煮俩小时后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现在的塑料都是注塑出来或者车加工后用烘箱的。本人的意思就是指刚刚注塑完或者机加工完的塑料 比如PTFE等都怎么去应力?

网友(2023-03-31):
PC塑料在注塑成型过程中易产生内应力,影响了PC塑料的应用范围。因此,要将塑料制品的内应力控制到较小范围,可采用以下方法:1、提高成型温度,使制品不易产生残余高弹形变;2、提高模具温度,消除部分高弹形变;3、采用制品后处理使制品内应力降低到最小范围内,通常采用循环鼓风干燥箱,温度在110℃±5℃,恒温0.5~1小时后,自然缓慢冷却到室温,使分子产生一定程度松弛减少制品中残余应力;4、嵌件预热,在制品冷却时使金属嵌件周围的塑料与制品收缩接近,避免收缩不均匀;5、保压时间不宜过长;6、选用分子量较高的材料。  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