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入式接近开关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23-02-25):
     接近开关分埋入式和非埋入式;非埋入式的磁场分布范围较大,感应头的中间和四周都有分布,因而如果感应头周围有金属时就会造成接近传感器误动作;而埋入式的接近传感器的磁场分布则集中在感应头的中心部位,即使在感应头周边有金属物体也不会被检测到,不会造成误动作,想必大家都喜欢用埋入式的。

理论上埋入式即使感应头周边有金属也不会被检测到,那按如图所示设计理应没毛病;

但实际上却是啪啪打脸,按上图那样安装埋入式接近开关,感应头部却感应到周边金属;

所以即使是埋入式,也不能偷懒直接用螺纹孔固定,需要专门用一块板,还需能微调位置;

穿接近开关的这个孔还要留间隙 ,比如M8的要用φ10的过孔。

网友A:
这种有电容和电感两种,一种检测金属,另一种感性非金属。
第二个问题,底座其实直接做薄点,做成腰孔,省一个零件。

网友:
头部滴上液体会感应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电容和电感两种,一种检测金属,另一种感性非金属。
第二个问题,底座其实直接做薄点,做成腰孔,省 ...

一根角铁搞定的事情。

网友:
埋入式下相较于非埋入式检测距离偏短, 这个需要根据现场情况来决定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改用
漫反射光电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角铁搞定的事情。

你这……一根 角铁………………也太粗糙了点

网友C:
能不能用专业名称来描述啊。
接近传感器手册是叫“屏蔽”和“非屏蔽式”。
这个“埋入式”我还以为是新型传感器。另外这个非屏蔽型预留的安全距离也不对,以下是欧姆龙的样本资料,其他品牌的肯定有差异,但是应该不会差别太大

欧姆龙非屏蔽型安全距离

欧姆龙非屏蔽型安全距离

网友:
即使是这样,它感应端也要有一定的避空,之前在淘宝上买的时候,那店家就提醒我要注意,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用专业名称来描述啊。
接近传感器手册是叫“屏蔽”和“非屏蔽式”。
这个“埋入式”我还以为是新型 ...

这就有点冤枉人了  我记得易福门、基恩士什么的传感器都是叫 埋入式这种词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