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由比例的图纸,改零件的的尺寸问题?

楼主(2023-02-26):
以前用天河,图都是一比一的不存在,实际修改就行了。现在用的cad,图已经是按照图框缩小放大了比例,修改零件图尺寸时候大家会怎么弄呢  比如1∶10的图框,要把线偏移100mm,通过比例计算偏移10mm就可以了。还是把图先放到1:1的原图改好再变回来。
感觉是第一种方便些。

网友:
谁还用CAD这样差的软件,我一般用CAXA,大品牌

网友(点评):
caxa算什么大品牌,别井底之蛙行吗

网友(点评):
CAXA是按中国人的习惯设置的,确实用起来特别爽,我从电子图板就开始用了,不过用到2017版以后反而觉得不好用了,用CAD特别不习惯

网友:
模型空间的图都是1:1画的,出图比例是在图纸空间设置。

网友(点评):
图纸永远1:1绘制(局部放大除外),通过缩放标题框去适应图纸,更方便的就是将标题框放到布局空间,通过这里去实现图纸缩放。(布局是通过视口开了一个指向模型空间的窗口,这个窗口可以控制视觉缩放比例。

网友: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麻烦的很,一不小心就改错了,现在全部使用SW,改尺寸图纸自动变化。

网友:
我们用CAD设计的话,默认图必须是1:1,缩放图框。没见过定图框,缩放图的。

网友:
搞不明白  除了放大缩小的   哪有把图缩小的

网友:
肯定是缩放图框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缩放图框啊  这样比较方便,标注就是零件的实际尺寸

网友(2023-04-03):
就偏移那根线简单点啊,按比例缩小来处理呗,如果都全放大再缩小来画,画好了再放大缩小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