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而耐磨的工装板材料

楼主(2023-02-26):
做循环流水线,考虑到重量轻的因素,选用POM塑料做工装载具,在高密度聚乙烯滑道上摩擦流动。目前看POM很不耐磨,滑道上有一堆白色POM粉末。有没有人用铝合金做的,不知道耐磨怎样。钢板太重,不考虑。请高人指点......

网友:
高密度聚乙烯啊  和滑道一样材料 不行吗

网友:
铁氟龙--F4

网友:
镁铝合金同样不耐磨,PA66如何?

网友:
1、一般来说,摩擦副之间,你可以有一个是比较耐磨,一个是稍次一点的,这样可以让其中一个作为可替换部件,你固定板用了UPE,然后用起来既然感觉不错,你可以把滑动板也用UPE,然后用改性料或者分子量稍低一点的,这样既有较好的耐磨性,也可以避免摩擦熔接,如果选用金属,那么从轻量化来看,用密度板不锈钢包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你需要加工,那就铝合金基板,铁料包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