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看看,是我真空泵选错了吗

楼主(2023-02-27):
各位大佬,还是上次的设备,产品是封闭容器做真空耐久测试,目前遇到真空泵抽速达不到的问题。我是先用真空泵将45L的储气罐抽到-100kpa,然后开阀将产品与储气罐连接,将产品抽到-95kpa的时候切换阀,产品与大气连接,产品恢复到常压,以此循环,一个产品容积2.5L左右,一共4个产品同时抽,要在3.5秒内将产品从常压抽到-95kpa,那就是10/3.5=2.86L/S,我选的是普旭的R5 RA 0040 F真空泵,额定抽速40 m³/h,换算应该是666L/min吧,那就是11.1L/S,理论上应该是我需要抽速的4倍了,但是我现在真空泵抽45L气罐要18秒左右,4路产品同时打开,产品和储气罐整体压力会降到-83kpa左右,然后要将4路产品和储气罐抽到-95kpa,3.5秒根本做不到,真空泵口是G 1¼"的,所以我选的是KF40波纹管和储气罐连接,口径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抽气速度达不到,是我抽气速度换算错了选错泵了还是怎么回事,求大佬解答

网友:
之前做过类似的应用,-95Kpa以下真空度,我推荐的是PIAB真空发生器。
按照容积/时间(NL/s)的抽气时间要求,实际换算下来的真空发生器初始流量会是预计值的20多倍。上机测试也验证了这个数据:

所以,建议联系电泵供应商,重新计算电泵的功率、流量。

网友:
真空泵选型不能只看流量吧

网友A:
从参数表看的话,应该报相对气压换算成绝对气压,才能用从参数表查到实际流量!感觉泵压力选错啦!

补充内容 (2023-2-27 14:24):
管路容积大概多少,实际抽真空时间有没有测试?应该大于6s吧

网友:
用德国的贝壳

网友B:
额定抽速40 m3/h,这个是在常压开放的环境下,你这个封闭的气罐不能这么计算,压力在变化而且也不是开放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抽速40 m3/h,这个是在常压开放的环境下,你这个封闭的气罐不能这么计算,压力在变化而且也不是开放的环 ...

大佬这个要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没经验,有条件自己最好做个实验,或者咨询销售人员,他们可能更了解。

网友:
加联通阀,罐+测试品;测试品+泵;测试品+大气;罐+泵往复。

网友:
以前我也用过普旭,采购给我整了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表看的话,应该报相对气压换算成绝对气压,才能用从参数表查到实际流量!感觉泵压力选错啦!

补充内 ...

管路容积0.5L,实际测下来5S左右

网友C:
|蛋蛋超人发表于 02-27 14:39以前我也用过普旭,采购给我整了个山寨货。
上次那个问题答案是啥啊

网友:
那个流量是恒压条件下的流量,你这个压力是变的啊。越抽压差越小,肯定不可能一直是那么高的流量啊。真说想算时间,可以做个微积分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路容积0.5L,实际测下来5S左右

网上有计算公式,t=2.3*(V/S)*log(P1/P2)
p1,p2为绝对压力
2.3*((45+10+0.5)/11.1)*log((100-83)/(100-95))=6.1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那个问题答案是啥啊

信号采集问题,软件做了些修改

网友:
这个流量应该和压了有关系,因为我们平常用的时候7个压以前很快都到了    越往后时间越长

网友(2023-05-25):
正常抽到-95Kpa即绝压50mbar,普旭RA0040F的真空泵抽速在40m3/h*0.95=38m3/h=10.5L/S左右。容积45L的大概4s能抽到-95Kpa.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出现在4路产品的管道上,楼主4路产品管道口径小导致真空抽速下降,导致抽空时间延长。
楼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大真空泵抽气速率,或优化管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