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打包压缩问题

楼主(2023-02-27):
用pack and go压缩文件,工程图不全了,只有当前文件夹的工程图,现在用的是SolidWorks2023,以前用2020之前版本没出现过类似问题,请教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sp5之前的版本别用

网友:
Solidworks设计的时候,层级也要分明的,总装在根目录,子装配和零件在根目录或者根目录的子文件夹内,工程图和参考文件在同一位置并且同名。这样基本不会出错的。打开总装的时候会自动向子文件夹搜索的。

网友:
我喜欢所有零件全在一个文件夹

网友(2023-08-24):
机构的文件夹不在同一个的话,23是会出现这种没图纸的情况,只要把图片上箭头的包含子文件夹的选项点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