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性炭颗粒搅拌器

楼主(2023-02-27):
这个活性炭颗粒搅拌器,结构是否合理,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搅拌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粒度是多少?含水率是多少?其他物理性质参数都有哪些?

网友:
活性炭搅拌不得一层灰啊

网友:
只能搅拌到上层

网友:
这种如楼上说的,给的信息太少了,搅拌效果很低,一般是在垂直方向搞个搅拌轴,轴上周向分布搅拌叶,根据具体要求布置、设计

楼主:
粒度在0.65-1.75之间,比较干燥,搅拌的目的有二:1、防结块;2、易于送料机送料。速度很低。
悬空搅拌轴能否电机径向力能否承受?

网友:
提供详细参数,确定输送方式,然后再确定搅拌器的方式会好一些。
活性炭真空输送,在控制粉尘、防爆方面应该更好一些吧?

楼主:
每小时用料0.1立方米,用QBK-10粉末气动隔膜泵可否行,用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2023-07-11):
引用 楼主:
每小时用料0.1立方米,用QBK-10粉末气动隔膜泵可否行,用过的指导一下

我给客户的活性炭方案是用PIAB真空输送机,配合螺旋给料控制投料:

楼主:
这个结构能够很好控制给料量,但螺旋给料控制会不会造碎碳粒

网友(2024-12-03):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能够很好控制给料量,但螺旋给料控制会不会造碎碳粒

最后如何选型了?用什么来搅拌活性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