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怎么算

楼主(2023-02-27):
请教下各位大神:
     计算两个啮合的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一定要知道两个齿轮的中心距吗?
    假设一对啮合齿轮模数m=1,压力角是alpha=20,z1=13,z2=79,那请教下两个齿轮的变位系数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变位是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

网友B:
先搞清楚你为啥需要变位
你是需要正变为还是负变位
之前遇到一总监,说“你得加变位要不人一下就测出来了”

网友C:
有套书叫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有两种变位,一种是中心距不变,齿轮齿数小,加工时产生根切,所以要变位;另一种是拼凑中心距而设计变位。前者称为高变位,后者称为角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你为啥需要变位
你是需要正变为还是负变位
之前遇到一总监,说“你得加变位要不人一下就测出来了 ...

这是高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你为啥需要变位
你是需要正变为还是负变位
之前遇到一总监,说“你得加变位要不人一下就测出来了 ...

我曾经为了防止别人仿制,用的模数是非标的,记得好像是1.85,因为我是成型出来的,不需要定制刀具。
但后来发现别人还是防了,用了标准模数加变位凑中心距。
所以,这些小手段都只能增加点计算难度,根本防不住。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对懂的怎么防,只要原理,根本不要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你为啥需要变位
你是需要正变为还是负变位
之前遇到一总监,说“你得加变位要不人一下就测出来了 ...

为了小齿轮不根切,加强小齿轮的强度;
设计变位齿轮不是有两种方式吗:1,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大小齿轮的变位系数;(请问下这种方式,变位系数怎么来的呢)
                                                2.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为了防止别人仿制,用的模数是非标的,记得好像是1.85,因为我是成型出来的,不需要定制刀具。
但 ...

为了小齿轮不根切,加强小齿轮的强度;
设计变位齿轮不是有两种方式吗:1,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大小齿轮的变位系数;(请问下这种方式,变位系数怎么来的呢)
                                                2.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是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

防止根切,还有加强齿轮,怎么来变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套书叫机械设计手册。。。。

看了很久还是不理解

网友:
齿轮啮合,中心距才能知道齿轮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小齿轮不根切,加强小齿轮的强度;
设计变位齿轮不是有两种方式吗:1,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大 ...

变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1、防止根切。
2、改善强度。
3、凑中心距。

针对1,正变位系数可以实现;
针对2,校核强度时如果不够,通常发生在齿数小的齿轮上,可以用正变位。直到强度校核通过。
针对3,这个不用讲。

如果是测绘,你测出原齿轮的参数,反算出变位系数。这个比较安全,一般不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1、防止根切。
2、改善强度。

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变位系数

我的意思变位系数怎么算出来、或者用什么方法选择变位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变位系数怎么算出来、或者用什么方法选择变位系数

这个真的一言难尽,要翻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小齿轮不根切,加强小齿轮的强度;
设计变位齿轮不是有两种方式吗:1,已知模数、压力角、齿数、大 ...

变位系数的选择你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比较清晰详细的解释CAXA里有齿轮设计模块
确定中心距,速比后你输入你设计参数看看
再用SW仿真下没问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