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问题

楼主(2023-02-28):
现在SW出现问了,按鼠标中键旋转的时候,要么装配体消失不见了,应该是变得很小了,要么就是零件斗变得半透明,且会很卡,这是咋回事?别的装配体就没这样的问题,就这一个装配体。这个文件很重要啊,刚准备下发图纸,就这熊样了。

网友A:
旋转布景地板关闭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你装配体里有一个很远很远的零件把那个零件删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布景地板关闭试试

一直志关闭的

网友:
是不是旋转的时候整个装配体都变成类似线框图,而且都在抖动?我记得是装配体里面某个零件bug了,你一个一个压缩排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3楼靠谱, 你按滑轮的时候可能触发了双击滑轮-跟F键一样的效果;把飞出去的零件装配回装配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