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对此机械结构支支招,给我提一点建议?

楼主(2023-02-28):
这两个圆环在传送带上排列上料,要使其都是如图所示方向上料,不能倒置,有没有什么巧妙地机械结构能够使倒置的零件翻过来上料或者剔除倒置零件吗??不用传感器检测的前提下,谢谢。

零件1

零件1

零件2

零件2

网友A:
第一个零件上下面有什么区别吗?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零件上下面有什么区别吗?看不出来

第一个零件下端有台阶

网友(点评):
台阶在内圈还是外圈,上个图看下

网友:
你是搞振动盘的吗,不是的话找振动盘的厂家看看 第二个应该更难搞

网友(点评):
是的,目前第二个零件上下面只是斜角不一样,不知如何设计

网友C:
这不是标准的振动盘理料思路吗,轨道宽度过重心一点,上面倒角哪里做点干涉,有倒角能过,没倒角的就挤下去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 建议

网友:
用振动盘 。第一个有台阶特征   第二个可以根据上面的倒角和下面的倒角大小不一样来设计,具体的还需要设计下,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思路。振动盘这种 我现在都是直接找厂家来搞定这些东西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您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零件下端有台阶

第一个图是下端内台阶,第二个零件上下只是倒斜角不一样,下端斜角大一点,请老师给点建议。

零件1

零件1

零件2

零件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标准的振动盘理料思路吗,轨道宽度过重心一点,上面倒角哪里做点干涉,有倒角能过,没倒角的就挤下去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是下端内台阶,第二个零件上下只是倒斜角不一样,下端斜角大一点,请老师给点建议。

第二个零件,这样的倒斜角为何不搞成一致的,正反面无所谓?

网友:
上下重量有区别,用重力变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