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中同一部件在不同位置出现零件序号问题?

楼主(2023-02-28):
同一序号标注两次 第二次出现加括号可以不

网友:
同一部件只能有一个序号吧

网友:
这个看各单位的标准化要求,有要求不同位置都标注序号,并说明数量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A:
序号一般都是单一连续的,可以在相同的部件引出说明“与某某序号相同”,并在部件明细表件数里标明两套,只要能看得懂就可以

网友:
也可以,一个序号引出两根线指向相同的零件,然后明细表内写明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号一般都是单一连续的,可以在相同的部件引出说明“与某某序号相同”,并在部件明细表件数里标明两套,只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