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折弯里的Q235B的K因子选多少?

楼主(2023-02-28):
或者折弯半径、折弯扣除。

网友:
拿不准就折弯扣除  1.7*料厚

网友A:
想准确就去问合作钣金厂,都会有细微差别
给你个大概数据:
1mm扣除1.5  1.5mm扣除2.3  2mm扣除3.4   3mm扣除5  4mm扣除6.8  5mm扣除8.3   6mm扣除10  折弯半径=板厚

网友:
K因子主要和厚度相关,其次与折弯设备,刀具相关。。。。没有哪一家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准确就去问合作钣金厂,都会有细微差别
给你个大概数据:
1mm扣除1.5  1.5mm扣除2.3  2mm扣除3.4   3mm ...

正确

网友:
没有统一的

网友:
3楼,是不是有个因数,比如0.5,用0.5乘以板厚

网友:
与折弯半径有关,设备不同数值不同

网友:
这个可是技术活啊

网友(2024-10-04):
看你板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