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选书籍

楼主(2023-02-28):
我是上世纪93年的机械专业,学的是纯机械,现在对这个电气自动化感兴趣,想以后有时间自己编一个程序出来控制电路零件动作通过其来控制机械先后动作。所以自学电气控制要学那些书籍?

网友:
左转工控网

网友:
你这年纪应该不差那几百块钱,买个plc或者板卡,开关电源,步进,俩光耦,对着网上的视频学习一下就好了,把步进控制学会了,其它的就好理解了,千万别看书浪费时间,要看就看公司的项目图纸,又不是搞电子,简单的自动化而已,中学物理水平完全够用,复杂的另说

网友:
推荐搞三菱的,这个上手快

网友:
不如学个非标设计

网友:
TB有学习机,一个大防爆箱里各种各样的电器元件和安装孔,2000RMB左右,具体价格看模块(我买的是这样的:一块Smart200+模拟量模块+HMI+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线性模组+接触器+继电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本案例教材≈2000+)。绝对够用了。接线、调试和编程接近现场条件,非常使用,学会了还能二手出售回血,我就是这么入门的,学会以后都卖二手了,就留了块Smart200留个纪念。

网友:
大叔你毕业30年了啊,有这时间和精力不如写几本机械的书如何?
  电气 电子 视觉 软件上位机 物联网这些做机械的稍微了解,能吹吹牛即可,你这个年龄不如把机械再精进成为专家,出几本书也能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