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焊机

楼主(2023-02-28):
1、主要是焊接普通铸钢件,壁厚在5-8mm,坡口深度2-3mm,强度和精度没有特殊要求;
2、焊接量平均3-5千件/年,单件焊缝:500mm;
3、目前采用的是很老的400手把焊,感觉效率不高,能耗很高,外观难看
请问从效率、焊接成本上来选择的话,哪种焊机比较适合我们,希望大家提供一个具体的型号,对焊机这个东西确实不太了解

网友:
蹲一个老师傅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感谢!

网友(2023-03-31):
长胜WS-250DII我们公司一直用这款很不错手工电焊氩弧焊都很稳定

网友:
协和超声波焊接机不错哦,可以来瞧瞧,来看看啊

网友(2023-11-01):
要效率不如上机器人

网友:
TIG焊适合4mm以下薄板。5~8mm,已经属于中厚板,建议使用气体保护焊机,则效率更高,一般的松下气保焊即可,如果想减少飞溅,可以使用有脉冲功能的焊机。

网友(2024-02-19):
麦格米特的气保焊机还不错

网友:
同蹲一个焊机:手工钨极氩弧焊,要能显示电流和电压,最好是水冷机,价格便宜的维修方便的最佳,求老师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