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尺寸的零件CNC加工治具设计思路

楼主(2023-02-28):
目前本人涉及的CNC加工零件都在400*300以内,设计的加工治具可以满足各种需求;突然公司要接大尺寸零件加工(汽车配件),导热新设备,大尺寸产品的CNC加工治具应该如何设计呢?各种注意事项,请多多指点,产品如附件

网友A:
夹具太简单 的,就是把工件固定,固定工件原则就是两点定一线,三点定面,三面定工件,多简单 的合,不管什么工件,只要定了三面就固定了,三点定面,就是说只要定了9个点,工件就固定了,夹具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太简单 的,就是把工件固定,固定工件原则就是两点定一线,三点定面,三面定工件,多简单 的合,不管什 ...

大佬,大产品光靠这些是不够的,这个产品还要加工外形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