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题:做一个流水线遇到膨胀系数问题

楼主(2023-02-28):
做一条流水线。考虑到轻量化,用到塑料材料超高密度聚乙烯。由于用料比较长。夏天做的零件,冬天收缩变形,与金属线体配合就出问题了。整体4米,计算一下,用不锈钢或铁伸长率可以接受。但不锈钢太重,不合适断续运动。请教高人,有没有密度如塑料,线膨胀系数如金属的材料?特殊原因,不接受塑料加玻纤。

网友:
没做过这么大的,但我记得耐热塑料的热膨胀系数会小,好像接近铝吧。PEEK,PEI之类的。但是价格你懂得。

网友:
碳纤维板材呢?

网友:
镁合金,密度1.8左右,还有其他要求么
百度:“但镁合金线膨胀系数很大,达到25~26 μm/m℃,而铝合金则为23 μm/m℃,黄铜约20 μm/m℃,结构钢12 μm/m℃,铸铁约10μm/m℃,岩石(花岗岩、大理石等)仅为5~9 μm/m℃,玻璃5~11 μ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