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丝问题

楼主(2023-03-01):
之前发错版面无人问津,请移步此贴。
http://www.cmiw.cn/thread-1053644-1-1.html

网友A:
grease fitting,油脂螺纹或者油脂接头是个类型,不特指NPT1/8。
M6x1是粗牙,老外可能考到防泄漏和通用,所以说small grease fitting.

以下图片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rease fitting,油脂螺纹或者油脂接头是个类型,不特指NPT1/8。
M6x1是粗牙,老外可能考到防泄漏和通用, ...

大佬你这长图片是哪找的?可否发给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这长图片是哪找的?可否发给链接

这是美国的标准件网站,就像国内的*思米。
避免做广告的嫌疑,就提醒这么多吧,相信你一定能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