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线丢失

楼主(2023-03-01):
求大神指教,钣金建模后,分割了一下,展开就报错

顺带问下怎么设置免费下载

网友A:
用K因子试下  有的模型折弯扣除展不开 但是K因子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因子试下  有的模型折弯扣除展不开 但是K因子可以

是分割出的问题,压缩分割后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零件要求要分割开料,节省点,分割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大概率是切除位置在折弯线上了

网友:
非90°,用k因子

网友(2024-10-04):
肯定是你分割的问题,建议先分割再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