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1零件不透明

楼主(2023-03-01):
在装配体里面右键点击零件,选择“更改透明度”。依然看不到内部的结构;

网友:
保存推出从新进一下试试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确认一下是给零件设置了透明度,还是只单纯给上表面设置了透明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是给零件设置了透明度,还是只单纯给上表面设置了透明度

可以只给一个面设置透明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