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表只显示底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01):
孔表不显示螺纹孔,只显示底孔??是什么地方错了呢,标注可以正常标注,就是孔表不显示出来2 j4 M8 o/ N& W2 g# E

网友:
可能孔表的模板文件有问题

网友:
3D螺纹孔开修饰

楼主:
已弄好,原因是孔标注格式文件位置设置错误,重新设置下,重启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