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翻转机构的气缸选型计算

楼主(2023-03-01):
请问各位大湿,如下图,输送滚筒机中90度翻转机构向下翻时,气缸斜安装的时候要如何选型计算?也是用F=PS吗?另外A点到B点,和A点到C点的距离如何确定,翻转时气缸不会憋着,不会抖动?可以用气弹簧的公式来计算确定吗?

网友A:
辊筒线做垂直翻转?输送啥玩意?
你这个90度翻转的示意安装点就有点另类了。。。。。。。必挂
去参考下翻斗机之类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筒线做垂直翻转?输送啥玩意?
你这个90度翻转的示意安装点就有点另类了。。。。。。。必挂
去参考下翻 ...

图我随意会的。只是表达是这样翻转

网友:
描述清楚再传。

网友:
把气缸缩回时的状态和伸出时的状态都模拟出来,你的行程就选出来了。然后按伸出状态的受力来选缸径。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我想像厨柜支撑杆这样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像厨柜支撑杆这样安装

这不就是楼上的方式,气缸的支座要放在盖子旋转点的后面,才能做到90°翻转吧

网友C:
按照6楼的,找到最大最小极限点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楼上的方式,气缸的支座要放在盖子旋转点的后面,才能做到90°翻转吧

是的,力要怎么计算呢,是用F=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6楼的,找到最大最小极限点计算

力怎么计算?是用F=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6楼的,找到最大最小极限点计算

可以用这个公式F=WXA/B计算吗,还是用气缸推力公式F=PS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