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选型

楼主(2023-03-01):
求:液压系统工作过过程中各阀通过的实际流量怎么计算的?有没有计算公式之类的

网友A:
每个规格的液压阀都有最大通流量,样本上都有,照着样本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规格的液压阀都有最大通流量,样本上都有,照着样本选就行

这个是机械手册上的,他这个表格里面的实际流量也是从样本上取下来的,不是算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规格的液压阀都有最大通流量,样本上都有,照着样本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规格的液压阀都有最大通流量,样本上都有,照着样本选就行

这里面的流量是从样本里面选 出来的吗

网友:
这是那本书上的资料

楼主:
这个是书上的计算例题,他写的流量一栏里的数据是算出来的,还是阀样本上数据直接抄下来就行

网友B:
注意压差,不同压差下流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压差,不同压差下流量不同

求大神赐教 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样本上都有,上面那个图片中的数据只能参考。不是通用

网友:
直接找供应厂家,把介质参数给到他们,他们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