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配置名称关联问题

楼主(2023-03-01):
用零件配置做了个法兰库,怎么能把每种法兰的配置名称显示在工程图材料表中?

网友A:
自定义属性,属性与值为配置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属性,属性与值为配置名称

不知道“配置名称”的数值/文字表达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配置名称”的数值/文字表达怎么写

需要插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插件的吧

搞定了。$PRP:"SW-Configuration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