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竖直安装的时候断电断气怎么保持在顶部

楼主(2023-03-01):
我在做一个机构,用到SMC系列的大缸径,缸径180输出1200KN左右的力,还是需要防止断电断气坠落的问题,以前都是先导式单向阀配节流阀使用,费斯托或者SMC都有,这个没问题,但是180缸径的是G3/4螺纹,没有这么大的,我现在用卡套接头,配两位五通单电控,能实现断电保持在上位置,但是断气这块没有合适的先导阀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拜托各位,谢谢啦。。本人是论坛的老人了,不过一直在学习很少发帖子,论坛的很多大佬都熟悉,哈哈

网友A:
中封式的三位五通双电控可以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用途结构是什么,有没有成本要求
1. 如你所说,用先导式单向阀+ 节流阀使用,可以在网上找找看有没有定制的这么大的节流阀
2. 费斯托有类似加锁的气缸,但会增加成本,需要一个单独控制锁的电磁阀,相当于用电磁阀来控制单向阀的打开关闭
3. 如果在结构位置富余的情况下,你可以在那个高度位置到位后,在侧向用气缸卡销进行定位,锁死,防止断气,也可以保证未知的准确性

网友(点评):
3比较靠谱,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3有个问题,还没到最高位 在中途断电呢 那侧向气缸就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封式的三位五通双电控可以吗

中封是防止断气后,突然骤降,保证断气后缓慢下降,但不会锁死位置

网友C:
端部自锁缸,前端自锁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电梯的一些安全措施,用一些机械硬限位

网友D:
看你用了那么大的气缸,想必负载也是很大。建议多重防护上去,一点成本和机械事故相比,孰轻孰重

网友E:
就算带中封的也不能长时保持,只能短时使用,还是机械硬限位吧

网友:
费斯托有自锁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封式的三位五通双电控可以吗

昨天我问了,这么大缸径中封的封不住,要中泄加先导阀,或者两位五通双电控加先导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封是防止断气后,突然骤降,保证断气后缓慢下降,但不会锁死位置

昨天我问了,这么大缸径中封的封不住,要中泄加先导阀,或者两位五通双电控加先导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用途结构是什么,有没有成本要求
1. 如你所说,用先导式单向阀+ 节流阀使用,可以在网上找找看 ...

是的,费斯托那个太贵了,我选的SMC的CS1系列的180缸径都要4000多,我问了升降用先导阀+五通双电控或中泄靠谱,再加机械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部自锁缸,前端自锁

Ok这种也行,便宜点就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了那么大的气缸,想必负载也是很大。建议多重防护上去,一点成本和机械事故相比,孰轻孰重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带中封的也不能长时保持,只能短时使用,还是机械硬限位吧

是的,中封的时间短,压不住,需要中泄加先导阀

网友F:
用个转换头不就行了么?3/4转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转换头不就行了么?3/4转1/2

转成1/2,,管径大小只有16的,不能用22的管径,气缸速度会有影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转成1/2,,管径大小只有16的,不能用22的管径,气缸速度会有影响吧

你的节拍很快么,而且就是你用22的管子你也不会把调速阀调到最大吧

网友:
建议楼主问问有没有这么大的端锁气缸,或者参考下图的气动回路。

网友:
直接选用带锁气缸,气驱动的。
锁头供气才会松闸,断气直接抱死气缸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节拍很快么,而且就是你用22的管子你也不会把调速阀调到最大吧

节拍不快,速度100mps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我问了,这么大缸径中封的封不住,要中泄加先导阀,或者两位五通双电控加先导阀

先导式两位五通是可以的  之前公司用的就是这种,断气了有保持能力   先导阀是这种大流量气路用的吗   我之前用的都是先导跟主体合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式两位五通是可以的  之前公司用的就是这种,断气了有保持能力   先导阀是这种大流量气路用的吗   我 ...

先导阀和单向节流阀合在一起的,SMC的ASP系列或者FESTO的HGL系列,大流量我还没算过排气量,不过气管我选择外径16的,对速度没要求

网友G:
这么大负载是不是机械自锁+气路互锁双保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负载是不是机械自锁+气路互锁双保险呢

机械自锁用插销吗,手工去做吗,这个带自锁气缸我看了下太贵了

网友:
建议增加锁紧气缸,断气自动锁紧。升降气缸用一个三位五通中压电磁阀,气缸上升下降口都配快速排气型节流阀,气缸上升口配一个压力开关,避免意外。原理让smc或festo提供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用途结构是什么,有没有成本要求
1. 如你所说,用先导式单向阀+ 节流阀使用,可以在网上找找看 ...

2,都用那么大气缸说明价格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