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缸同步回路,同步要求不高,求高人指点利弊

楼主(2023-03-01):
(图片)

网友A:
一样的气缸还好,不一样的气缸,调压阀要控制好,还有你这气量够不够也得算好

网友:
(ง •̀_•́)ง
是要统一压力吗!?

网友(点评):
相同气缸肯定是同一压力,关键是应该要求同一速度

网友B:
电磁阀尽最大可能靠近气缸,同时尽可能保持气管长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气缸还好,不一样的气缸,调压阀要控制好,还有你这气量够不够也得算好

8缸的尺寸都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尽最大可能靠近气缸,同时尽可能保持气管长度一致。

8缸的距离肯定有差别,所以各缸的连接管都有长短,电磁阀靠近缸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8缸的距离肯定有差别,所以各缸的连接管都有长短,电磁阀靠近缸很难

(ง •̀_•́)ง(ง ˙o˙)ว
用电动缸
伺服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