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边角怎么处理

楼主(2023-03-01):
像这种边线法兰,两个相邻的边都有角度的,这个边角怎么处理,

还是说只能做成两个边线法兰来做?

网友A:
方法有很多,改草图或者切除拉伸

网友:
两边圆角的地方可以拉伸切除掉一点,如果密封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很多,改草图或者切除拉伸

改了草图和扣件的缝隙又变大了

用两条边线法兰做出来是这样的

想用一条法兰看看能不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