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球打孔攻牙M4上边没牙分析原因

楼主(2023-03-01):
M4*0.7螺旋丝锥,盲孔,3.3和3.4钻头试了,没牙
新的丝锥,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用什么设备攻的,如果是数控攻丝检查一下旋转和进给是不是不匹配,如果是导螺杆攻丝,检查导螺杆牙距与丝攻是否一致

楼主:
|仗剑走天涯发表于 03-01 17:36用什么设备攻的,如果是数控攻丝检查一下旋转和进给是不是不匹配,如果是导螺杆攻丝,检查导螺杆牙距与丝攻是否一致
方便加个微信,沟通下吗?

网友:
现在孔径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中途丝攻断了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3-01 18:36现在孔径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中途丝攻断了

3.3和3.4的孔径都试过了,3.3的最终是断了

网友(点评):
说的是你现在的孔,再整一个设备的图片或是视频就比较容易分析原因了

网友:
13066937362加我微信吧,怎么可能出现这个事情,攻丝无牙,底孔过大一看就看出,M4的丝攻不存在攻烂牙,只会断丝攻,这种应该是底孔过大,

网友:
钢球什么硬度?

网友:
3.3   3.4底孔攻丝没牙,只能说明牙被拉光了,等丝锥断了你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