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垂直度问题

楼主(2023-03-01):
各位好,这个垂直度中的t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你怎么看出那是个小写的英文t

网友A:
应该就是对t的那个槽的垂直度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对t的那个槽的垂直度限制吧?

是这里的图,截图可能有点糊

GBT893-2017 孔用弹性挡圈.pdf

网友B:
如果t=2,那垂直度就是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t=2,那垂直度就是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