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如何画人字齿轮

楼主(2023-03-01):
如图,皮带上齿形夹角为120°,变成轮子时不知道如何画。加工出来的轮子包不住带子

网友:
难道不是画个斜齿轮再镜像一个?

网友:
然后又会问,这个如何加工啊。。。。。没完没了地循环。

网友(点评):
如何加工是难事吗,美国公司20世纪初就能加工这种连成一体的人字齿轮

网友:
要拿来加工就不要绘制三维齿形了,描述好齿轮参数就行。

网友(点评):
对的,因为加工齿轮的只关心参数

网友:
然后又会问,参数该如何标注呢?

楼主:
什么玩意的,不会就不会。我不会画图在这求助,阴阳怪气的算什么玩意

网友:
如果能画出斜齿,可以画两个不同方向的斜齿组合起来就行了。或者去借助外挂吧!

网友:
2楼给答案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看,不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看,不知道啊

这样的不知兴不兴?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不知兴不兴?

斜齿镜像?

网友:
安装之前,一定要将之前版本彻底卸载干净,见下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