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ZF变速箱的主传动

楼主(2023-03-01):
请问有知道什么书籍上有介绍带ZF变速箱的主传动,电机和减速机直联,再通过皮带与主轴连接的主传动方式

网友:
有个BF的 大同小异

网友:
这些减速机有两种输出方式,一个是用轴与主轴或者主轴传动轴连接,一种是通过皮带轮与主轴连接,看下样册,有大致介绍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书籍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