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的动画效果如何

楼主(2023-03-01):
如果solidworks自带的不行的话,有好用的插件吗?或者请介绍一下能常用的软件。

网友:
很好。其它软件你也不会,比如3DMAX,C4D

网友:
keyshot渲染,兼容SOLIDWORKS,你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solidworks自带的visualize就能做带渲染效果的动画,visualize前身是speedshot,本身渲染和动画能力也是相当了得的,否则solidworks凭什么花钱收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