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仿真出的结果是否可以借鉴?

楼主(2023-03-01):
假如在SolidWorks motion中要求电机以5m/s的速度运行,那在这种环境下,所得的力矩,就是电机的最大力矩?那这个结果是准确的吗?是否可以作为选型计算的依据?

网友:
为啥不能呢,如果不能,这软件的分析模块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网友:
所有仿真只是一个验证,仿真和实验是探查真相的两面,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A:
感觉结果只具有参考意义。也没有深入研究过。
最近我们的一份计算书中引用了有限元分析结果,认证中心的老外问我们如何确认结果是对的。因结构采用的是非标设计,所以标准中的校核公式用不上,就采用了软件分析的结果。老外的质疑也是对的,软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何确认,也没有第三方的评估。后来没办法,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中的知识进行分析计算,勉强算过。
因这个事专门对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了比对,在约束和载荷不变的情况下,细化网格,不同的收敛条件等进行运算,得出的结果相差很大,不可接受。但我相信软件的结果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出现的原因是对有限元分析不了解,设置不对,包括模型未达到条件等引起的结果迥异。

网友:
冗余约束对载荷的计算有影响

网友:
有一定参考意义,不过做运动学或者动力学仿真推荐使用Adams,专门做力学的软件,计算和仿真过程都很方便,像使用sw中的运动算例,总感觉操作没那么方便,当然,软件的使用每个人有所偏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结果只具有参考意义。也没有深入研究过。
最近我们的一份计算书中引用了有限元分析结果,认证中心的老 ...

边界条件,固定方式,加载力矩的单一还是复合,网格化参数这些都会影响模拟结果,而且有些接触区域的强度还需要人为的去判别。总体来说,结构不是很复杂的模拟分析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网友(2023-05-20):
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