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座选用的请教

楼主(2023-03-02):
自己做一个滚轮支架,滚轮和支架之间采用什么样的轴承座合适?

网友A:
滚轮里面没轴承吗?

网友:
轴承选型应该学过吧?根据受力、转速等综合来选的。自己做的应是非标的,所以也不能参考其它支架用的轴承。

网友:
加我微信13671745649,我是轴承厂家,这边可以根据你的产品进行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里面没轴承吗?

滚轮需要和动力轴同步转动,动力轴与滚轮架之间用轴承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