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缸配套电机功率计算救助!

楼主(2023-03-02):
货物加箱体总重量1260.9kg 配两根 内径50mm、行程1500mm的柱塞式液压油缸。速度0.1m/s 液压泵站配对大的电机(泵是柱塞泵)。小弟用的公式是N=PQ/612 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A:
1)已知:F=1260.9Kg;D=50mm=5cm;n=2;V=0.1m/s=6m/min
2)求P(压力)1260.9/0.7854x25x2=3.2Mpa;考虑缸的机械效率因素:压力4Mpa
3)求V(速度)   0.7854x25x6/10=11.78L/Min;考虑缸的容积效率因素:流量13L/Min
4)求P(电机功率)   4x13/60=0.87kw;选用1.1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已知:F=1260.9Kg;D=50mm=5cm;n=2;V=0.1m/s=6m/min
2)求P(压力)1260.9/0.7854x25x2=3.2Mpa;考虑缸的机 ...

感谢大佬的解答,给大佬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