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钝化对尺寸的影响大么,是什么数量级的

楼主(2023-03-02):
请问各位大侠,不锈钢做钝化,对尺寸的影响大么,有地方看到说外观尺寸影响在0.01mm以下?
谢谢各位

网友A:
按我的理解,钝化造成的尺寸偏差,甚至不如热变形带来的多。不对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钝化造成的尺寸偏差,甚至不如热变形带来的多。不对勿喷

不锈钢钝化其实差不多类似酸洗,如果控制不好影响很大,不恰当的类比影响量不比抛光少

网友:
0.003mm以下,放在酸里泡坏的不算

网友(2023-05-19):
钝化对尺寸影响微乎其微。